[笔记本电脑]
联想U430P 30分钟掉电!

楼主(2017-06-15):
联想U430P 30分钟掉电!
进去测温度也不高也就显卡 CPU 50--60来度 ,就是大约30分就掉电了,这是不是通病啊,有没有人修过这样的!

网友:
查下温控 不行 刷个BIOS先

网友:
可以先考虑吧CPU的滤波电容换了,滤波不良也会导致不定时掉电,还有把开关拔了,用表笔触发,看看还会不会掉电

网友:
不知从那查起,你有这个BIOS没

网友:
直接看看温控芯片  直接拆了  要是稳定30分钟  就找个合成BIOS刷刷看看

网友:
就算是温控也不会准确 30分钟就爆掉,,怎么不28分钟,40分钟 ,你看下BIOS 刷一个再说

网友:
定时掉电一般BIOS问题多点

网友A:
先重点查下是否为bIOS问题

网友:
系统也重新做了,没用,不管是跑3D,还是放音乐,还是什么的,30分就掉电了,而不是关机!

网友:
我找了找网上也没找出这个机器的相同故障!难不成我的是这个机器的首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重点查下是否为bIOS问题

这个在DOS下刷机的是怎么操作的啊,是解压后放在U盘里就可以了吗,还是怎么用啊

网友:
版主,谢谢了,帮讲下,机器还在那等着呢

网友:
这个基本上是BIOS的问题

网友B:
拆机,用编程器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机,用编程器刷个BIOS试试

没找到这个BIOS

网友:
我也建议先刷BIOS

网友:
技术 没毛病

网友:
以前遇见过2个都是这样的问题,刷了BIOS都解决了,不知道能不能帮到你!

网友:
这种故障一般都是先刷BIOS

网友:
准时掉电和BIOS 有关,和南桥也有关系

网友:
先刷个BIOS看看先

网友:
这机器显卡也容易坏

网友:
你是修电脑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