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师傅好:映泰A75MG金刚版 无复位故障求助

楼主(2017-06-15):
师傅好:
   这个板子无复位,复位灯常亮,然后我查供电:发现无CPU供电 上管有12V,然后发现一个很奇怪的问题 ,第4
和其他三相D不通     ,也只有第4相接了CPU后 下管 DS才会响, 这是故障吗?

网友A:
第四相应个是VDDNB供电吧,就是给CPU里面的所谓“北桥”部分供电用,一般这路供电上了CPU之后对地阻值很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四相应个是VDDNB供电吧,就是给CPU里面的所谓“北桥”部分供电用,一般这路供电上了CPU之后对地阻值很低 ...

E袄,晓得了,我还正准备把他换掉,那看来可能是电源管理芯片坏了,谢谢师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