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 触发瞬间掉电

楼主(2017-06-15):
Intel平台 按开关瞬间掉电 ,人为拉低CPU供电芯片PG 不掉了,电流到0.6A,测全板供电都OK,在测转换电压PQ29发现问题,G极0V,排查发现PR97上拉电阻一端有点发黑,准备测阻值时有点力就掉了,换掉OK

网友:
请问楼主  人为拉低CPU  供电Pg有什么作用?就不会掉电了吗?

网友:
为什么要人为拉低CPU供电芯片PG?

网友:
可能是低电平开启吧  转换电路问题?

网友:
二级转换问题遇到的太多

网友:
看到thinkpad就怕怕,楼主的效率很高啊

网友:
像是有点发霉了电阻

网友:
你那不是人位的,

网友:
人为拉倒pwrok是不让读bios,这样就不会因为缺电压掉电

网友:
功底很扎实啊!图纸研究的很透彻!观察也很细致!值得学习!谢谢分享!

网友:
先收藏,以后有用。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