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E1 开机电流0.4几 不显

楼主(2017-06-15):
今天接了一台 不开机的 板号LA-9531P 开机0.45左右 屏幕不显 刷过BIOS 还是一样 会不会是CPU 坏了 有没有 人碰到过 内存也换过了
不开机
cpu

网友:
如果是集成的单桥,就是单独一个cpu,那可能就是cpu 问题了。

网友:
感觉没跑码一样。。

网友:
这种机器最爱坏CPU了,有可能是CPU损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