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ELL N4110 LG 屏 斜纹 ,有办法处理吗 ?

楼主(2017-06-15):
回收一台不上电的 DELL N4110,修好之后发现屏幕有明显的斜纹,从左上到右下,均匀的分布,鲁大师测一下,屏是LG的,这种现象有办法处理吗?

网友A:
LG通病,要换偏光膜。自己搞还是算了吧

H55

网友:
这个是他的通病  自己整不了  要能解决这个问题就发了

网友:
可以换背光组件。

网友:
LG屏问题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LG通病,要换偏光膜。自己搞还是算了吧

EN, 恩 只有换屏幕了,,,换膜一不小心就报废,到时候故障还原不了 赔钱就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