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TPN-Q171 主板 DAG31AMB6D0 显卡供电芯片型号

楼主(2017-06-15):
求图惠普TPN-Q171 主板 DAG31AMB6D0显卡供电芯片型号,这是二修机,上家取了芯片没装上,这机器没图纸有在修的朋友吗?

网友:
我也在找啊朋友

网友A:
找同一时期的广达主板的图纸,有很多有用到这个芯片的!这个应该是集成MOS管的,我经常能在四代CPU的广达的主板上见到这个芯片,没太注意这个的型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找同一时期的广达主板的图纸,有很多有用到这个芯片的!这个应该是集成MOS管的,我经常能在四代CPU的广 ...

这机子是7代U,去年才出来的,机器是进水坏的,目前坏了个显存已经取了,但是这个芯片不知道什么型号,我再找找看吧,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机子是7代U,去年才出来的,机器是进水坏的,目前坏了个显存已经取了,但是这个芯片不知道什么型号,我 ...

在广达同一时期做的主板上,虽然上面的印字代码不一样,形状和脚位一样的~对对电路图,没有电路图对比实物,据我的经验,这些长得一样的几乎都可以通用~,为了保险起见,上之前还是要仔细核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广达同一时期做的主板上,虽然上面的印字代码不一样,形状和脚位一样的~对对电路图,没有电路图对比实 ...

行,我找找试试看吧。谢谢了

网友:
给他改成集成的吧,估计这种芯片型号不好找

网友C:
TAOBAO 找下马云有没这个主板卖的JS,,, 仔细看下他们的发图片,或者你装做买主板的人让他 发个显卡那个位置的实物图,说看下是什么显卡。嘿嘿!! 有的JS 你给他10-20块钱麻烦他照个图片他也不想给你发图片。。有的人给钱就干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TAOBAO 找下马云有没这个主板卖的JS,,, 仔细看下他们的发图片,或者你装做买主板的人让他 发个显卡那个 ...

主意不错,我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TAOBAO 找下马云有没这个主板卖的JS,,, 仔细看下他们的发图片,或者你装做买主板的人让他 发个显卡那个 ...

这个方法绝了;   值得借鉴

网友:
引用 网友C:
TAOBAO 找下马云有没这个主板卖的JS,,, 仔细看下他们的发图片,或者你装做买主板的人让他 发个显卡那个 ...

这个方法厉害了,我一般都是买一块主板再申请退货呢

网友:
z2260q1k 这个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