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465 不出集显求助

楼主(2017-06-15):
电流可以到0.7  有内存数据波了,但是不出集显供电,有没有遇见过类似情况的师父 帮忙指点一下

网友A:
第几代CPU的 如果是3代就不会出来的  2代就会出来0,4V电压

网友:
你这样描述怎么给你指点,加我QQ: 1500685677  告诉我现在情况

网友:
机器型号和主板的版号说下!我们还帮你参考参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第几代CPU的 如果是3代就不会出来的  2代就会出来0,4V电压

意思是第三代起集显无电压是正常的?4,5代也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意思是第三代起集显无电压是正常的?4,5代也一样?

45代知道 ,3代开机都没有出来的这个可以肯定

网友:
很多集显供电都是过了内存才出来,0.7没过内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