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维修华硕sabertooth x58卡1d

楼主(2017-06-15):
板号:华硕sabertooth x58 rev:1.02

故障现象:上电卡1d,不论插不插内存都卡1d

维修过程:换过几条内存测试,刷过bios都无果,测条件吧

1脚VREF供电:0.81V,正常
120脚VTT供电:0.81V,正常
168脚复位:1.62V,正常
63、64时钟:0.67V,正常
236脚SPD:3.39V,正常
238脚、118脚SMBUS管理总线电压:3.36V正常

电压都勉强算正常,那就抓波吧,抓238,118脚没有波形。(修好才想起发帖分享的,忘了拍照了,抱歉)。

点位图追查238脚和118脚相连的元件,在南桥下面找到一个272的排阻。

加焊了一波,示波器再抓波试试

然后接上显卡,跑码亮机了。贴上实物图电阻的位置以及亮机图。

求加分,求加分,求加分。

网友A:
最好把那个272排阻换了。焊盘上焊锡饱满点,防返修。

网友:
楼主这样加焊不会返修吗

网友:
恩,有电压 没波形。。要是万用表就不好修了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把那个272排阻换了。焊盘上焊锡饱满点,防返修。

谢谢老司机提醒,已经换了

网友B:
这要没示波器怎么修这种,有电压没波形的?

网友:
好老的泰克

网友:
看见你头像  我又去b站重温了一遍

网友:
最好学是换了那个排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要没示波器怎么修这种,有电压没波形的?

没示波器只能按经验,比如这样I2C总线就可以尝试把上拉电阻换了试试。

网友:
华硕的,电阻就是坑爹

网友:
不错,华硕的主板不过这个名字取得X58,华硕就爱取些好听的名字。

网友:
请问LZ 238,118脚打值正不正常

网友:
华硕 卡1d  基本都是smbus 问题    有修到复位针 电压开机后上不去 也会有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示波器只能按经验,比如这样I2C总线就可以尝试把上拉电阻换了试试。

谢谢,谢谢。

网友:
客气的。希望对你有所参考和帮助。

网友:
看了论坛那么多贴,今天如醍醐灌顶,原来这两脚会有波形的!感谢楼主

网友:
高手   值得学习    想学也学不到这么高深呀   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