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61m-p31(g3) 无CPU供电

楼主(2017-06-15):
内存桥供电正常,CPU供电OV,刷BIOS还不行,查UT501

5脚EN 0V,追查来源

受控于Q88,Q88 B脚0.76V,再查Q91 B脚0.76,就是Q91坏了,在这里直接拆Q88,强制EN高电平出CPU供电了,
但喇叭不报警,刷回原板BIOS报警了,装内存亮机。

网友A:
为什么发个帖子才给1分下载分啊????

网友B:
有完整的图纸吗,手上有块少供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发个帖子才给1分下载分啊????

文章太短了,你以为他们发帖时前面说一大堆干嘛?搞笑是有!加长度才是重点!此条两份

网友C:
换管理芯片  应该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完整的图纸吗,手上有块少供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管理芯片  应该可以

拆Q88就好了啊

网友:
要不是看到主板上的这个版号MS-7788,还真找不到H61M-P31的图纸啊。

网友:
有完整的图纸吗

网友:
没供电刷bios干嘛、?

网友:
这个主板不通电怎么修

网友:
现在下载分怎么获得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发个帖子才给1分下载分啊????

这样的维修帖子可以发到主板维修区 这个是金币区 各区域 积分不同

网友:
台式机板子就没法维修价格太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