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寸换灯条

楼主(2017-06-15):
27寸的是一个假苹果上的,背光坏了但是没有27寸的,(淘宝上到是有但发一个不划算,客户也等不到)都只有22寸,能不能延长?有谁弄过?求经验?

网友:
27一般是LED了吧,灯条好配啊,某宝发货就是啊。

网友:
这个就不太清楚了

网友:
还是尽可能的直接淘宝购买一个吧  延长的方法 没有具体试过

网友:
里面几根   如果两个以上可以互补下

网友:
还是买一27寸的吧,22寸的不可以延长的

网友:
应该不可以延长的,还是买一根27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