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请问数据恢复问题

楼主(2017-06-15):
如果U盘的新品坏了,主控 换了就能好吗
数据恢复

网友:
应该可以 没有试过

网友:
是的 直接换一个主控板就好了

网友:
当然不行了

网友:
买个不就好聊,搞得那么复杂

网友:
要换一样的主控才行

网友:
这个要看运气。

网友:
买一个一模一样的兑换吧

网友:
来自: 黑龙江
可以的 我试过

网友:
可以换和原来一模一样的主控芯片,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可能需要数据吧,要不谁修啊

网友:
不一定有用,不过可以找相同型号的芯片更换试一下

网友:
芯片坏了 不行了吧

网友:
同型号代换,前提是存储是好的

网友:
直接保罢 还换什么

网友:
同型号代换

网友:
单换主控是不能好的

网友:
有些可以,有些不行,看问题所在

网友:
这个还真没试过

网友:
换个一模一样的主控

网友:
好麻烦感觉  换过几个都不行  好像要一模一样的

网友:
换了才知道

网友:
换来试一下,不换说不准,

网友:
可以的 我试过

网友:
这个是不好说。试试吧

网友:
我要数据恢复软件  可以找我要

网友:
同一个问题,同一个烦恼,只能慢慢积累了

网友:
有时间可以试下

网友:
没有试过,可以试试

网友:
没看明白。是主控坏吗

网友:
看运气来的

网友:
直接换个主控芯片

网友:
去买一个恢复大师

网友:
好像还得刷程序

网友:
没试过   你可以试试    好了的话   告诉下

网友:
你试试  在呢么样 坐等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