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苹果A1181键盘鼠标不能用

楼主(2017-06-15):
       老板收了一台苹果A1181能开机屏爆了才100块钱捡到了,买屏回来换上去发现装不了系统键盘不能用啊,买键盘回来试试一个样。最近机器比较多刚秒了两台心情真愉快。看老板非常郁闷准备把键盘推掉,我把机器接过来。既然换了键盘不行那肯定是主板问题了。先上张图

老款的苹果笔记本走USB总线,测USB供电有5V正常测数据线对地值540,在其它USB接口测440所以键盘接口对地值不正常(其它USB接口功能是正常的)。把D4700拆掉对地值变成440就这样抱着试试的心态上机试试一个样不能用。既然D4700被击穿南桥基本上拜拜了。换南桥吗?太麻烦了。
       既然是走USB总线那就好办从其它设备借个USB接口就好了。第一反应是USB接口,不行因为这机器U口才两个,看到这机器蓝牙也是走USB总线的好就搞蓝牙。
上图
数据线不要接反L4701要去掉就这样OK了。

网友A:
常见的故障,桥的一组U口坏,改用另一组,楼主修的漂亮

网友B:
楼主厉害,苹果肯定修得多。

网友:
哈哈  原来都喜欢用别的信号啊

网友:
以前遇到都是排线坏了

网友:
过来学习下,楼主修的漂亮

网友:
A1181老机子了 当年接触的第一台苹果电脑就是A1181

网友:
很好的信息和感謝分享

网友C:
楼主修的不错加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常见的故障,桥的一组U口坏,改用另一组,楼主修的漂亮

碰碰运气啦还好南桥没完全坏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厉害,苹果肯定修得多。

苹果机在这边偶尔能接到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常见的故障,桥的一组U口坏,改用另一组,楼主修的漂亮

当时也是无意间想到的没想到可以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修的不错加分了

谢谢老司机捧场

网友:
加个分支持一下谢谢!!!

网友:
当时也是无意间想到的没想到可以修好

网友:
厉害!楼主的维修思路厉害!

网友:
分析 思路  大多数很多人肯定直接干IO

网友:
1181 是小白吧。 改了蓝牙会让苹果的鼠标什么的用不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