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假苹果一体机开机有光无字

楼主(2017-06-15):
开机有声音,屏有背光,但无字,有一个VGA 头,外接正常,上次遇到2个一模一样的问题,应该是这种机器通病,上两次都是换桥没好,最后在机器里面加了一个驱动板解决的,但这样太麻烦,有没谁修过?怎么解决的?

网友:
假不好搞  假我都懒的去修啊

网友:
我也不太会 等高手帮你

网友:
有多假,发个图片上来看看。。。

网友:
这样比较省事啊!

网友:
你的办法就是无奈之下最好的了

网友:
测到主板屏接口阻值全正常,这个机器我又换了一个桥还是不对,最后还是该了一个驱动板搞定

网友:
你都说了最后是换了1驱动好了。你换驱动试试了咯

网友:
假的没图纸不太好修

网友:
测测屏供电什么的啊,,是不是有码片=程序的,,或者有lvds转换芯片的

网友:
好修,秒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