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维处女贴:小6无显示维修

楼主(2017-06-15):
今天刚刚接的机,客户说好好的突然就黑屏开不了机没有摔过进水,拆开检测时发现主板cpu屏蔽罩已经拆开了,加电试机电流正常可以开机黑屏无显示,换个显示屏试机涛声依旧,看来是主板问题引起的,跟客人报价后同意维修,维修黑屏无显示时要先检查显示电路,因为只有显示电路正常灯光线路才会启动,第一步检测显示屏内联座阻值正常,开来只能查下一步显示ic了,第二步拆显示ic U1501检查对地阻值,发现B2点无阻值,查图纸是通到B+测试电感L1519,另一端D1阻值正常,看来问题找到了,第三步拆开L1519发现确实掉脚了,刮开线头加宽一下掉点处,(忘记照相了),第四步换好L1519显示ic装机测试一切正常。

网友:
一个好的开始,以后有什么维修经验欢迎来和大家分享

网友A:
楼主技术不错,
要是拆显示IC的时候无意间就加焊好了电感,这就很难判断故障的地方,容易返修,可能会造成无限次的换显示IC

网友:
好的开始,继续努力

网友:
这个地方就是爱断线,特别UMT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技术不错,
要是拆显示IC的时候无意间就加焊好了电感,这就很难判断故障的地方,容易返修,可能会造成 ...

电感一个脚烧掉了估计加焊好了的可能性无限小于0

网友:
电感烧坏了引起的,黑屏故障,你一步步修,不错

网友:
楼主的技术妥妥的,向你学习了

网友:
技术不错,,300到手

网友B:
有了第一次   往后就都不是事儿了  迈出了第一步 才是关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了第一次   往后就都不是事儿了  迈出了第一步 才是关键

对头,,万事开头难。

网友:
能修好就是好事

网友:
可以的,二修机,就这样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