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470开机四画面 还带花 慢慢变白

楼主(2017-06-15):
客户那过来说是排线有问题  那到机器以后 开机 外接一切正常    内屏是这样的 而且还慢慢变白  因为以前修过类似一个本  也是慢慢变白  查那里都是好的    最后换了个屏 好了  所以就发了一个回来以后发现是这样的 和淘宝人的联系 说是调屏  又发了一个 换上以后 成这样了 现在是不花了 但是画面还是不对   有谁能懂我的心
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看去像是显卡问题

网友:
你是不是维修人员哦明显示的 显卡或南桥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去像是显卡问题

可是每次屏的表现都不一样啊

网友B:
换个屏线试试,感觉像是屏线的问题。

网友:
显卡  屏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换个屏线试试,感觉像是屏线的问题。

是吗我检查一下

网友:
外接正常吗,兄弟

网友:
不用多想重植一个显卡先。。。。。。。。。。。。

网友:
外接是好的

网友:
上次一台这样的,没搞好

网友:
     改集显先

网友:
有改好的案例吗

网友:
你都换屏了  说什么啊  主板问题了

网友D:
我看你要纠结死了    屏线 屏幕都排除了    修不了  就叫客户换板子    不肯换就叫买新电脑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看你要纠结死了    屏线 屏幕都排除了    修不了  就叫客户换板子    不肯换就叫买新电脑

我现在发了排线

网友:
过两天就知道结果了

网友:
我看你要纠结死了    屏线 屏幕都排除

网友:
换一个屏试一下,一木了然。

网友:
做维修的屏幕都不备货?

网友:
屏坏了吧?换屏试试

网友:
严重怀疑你是不是维修人员,如有是, 这种问题很复杂吗?

网友:
遇到最多就是显卡问题

网友:
显卡问题比较多,上次遇到一个差不多问题的

网友:
换一个屏试一下 不行在考虑显卡

网友:
检查屏幕排线,还有主板的铁壳 MOS

网友:
每次能正常开机!花屏时间不一样?你是不是还是换屏《》

网友:
屏线问题试一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吗我检查一下
重点检查一下,DDC总线那两条线。

网友:
换了两片都不行。是按照原来的屏型号发的吗??感觉不是屏的问题了。。。

网友:
可以尝试换屏线试试看,先把屏线给排除一下

网友:
这个是桥的问题

网友:
排除屏线 屏幕 就只有搞搞显卡看看了

网友:
90%都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V470 的显卡还是很少坏的,

网友:
这明显就是3对LVD信号线的问题 ,你打下那6根信号的阻值,绝对有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