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F1A55-M-LX3-PLUS-R2.0 跑码94不显示

楼主(2017-06-15):
客户拿来的ASUS F1A55-M-LX3-PLUS-R2.0 开机跑码94不显示,不插内存有报警声音,测电压正常,先刷bios,刷完后一路跑码b2亮机,故障解除!

_f1A55-M LX3 PLUS R2.0.rar

网友:
现在很多主板BIOS程序坏,刷BIOS可以解决

网友:
我这个集显不显示,独显才可以。。。。。。。。。

网友:
跑到94应该是检测不到显卡了,一般是先刷BIOS

网友:
哪位仁兄教教我刷blos,不白教。

网友(2017-10-13):
已经开始跑码,说明CPU已经工作了,一般都是程序的问题,所以先试试刷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