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N46VZ 不亮

楼主(2017-06-15):
此机器是19V短路导致南桥,烧掉南桥了,后来换了一个南桥后,电流上到1.5就不动了,所有电压全部出来了,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了,请大家帮我处处注意
华硕

网友:
现在的机器 好多换南桥需要刷BIOS 不然不亮

网友:
刷一下BIOS吧!

网友:
刷个bios吧

网友:
还有!现在机器换桥就得刷BIOS,不然会返修

网友:
几代的PCH?环桥要 刷个BIOS看看 要不亮机狠慢的, 拔掉内存条看下电流。。。屏幕的EDID 有没有读取数据

网友:
换了南桥的话就先刷一个bios程序看看吧

网友:
刷个bios看看 有可能资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