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ompaq nc4400 BIOS密码

楼主(2017-06-15):
一台 HP Compaq nc4400 的机子进BIOS设置了密码,已经记不起来了,怎么清除掉?知道的大神们给个回复。谢谢。

网友:
短接行不

网友:
还能怎么办  只能刷BIOS了

网友:
取下小电池,短接可以了。

网友:
可以通过刷写论坛里没有带密码的bios解决

网友:
一般都是在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