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SY-l6h-L V3.0主板不显示维修

楼主(2017-06-15):
好久没发贴了,每天上论坛来也就是习惯性的签个到,赚点下载币。也很少去看别人的原创维修贴了。主要就是维修这行确实和以前没法比了。所以目前找了家公司上着班,拿着固定工资,没有任何压力。但是光上班拿工资可不是我向往的生活,所以今年开始也准备往软件开发和网页制作这方面去学习了。

但是以前的同行还是有时候会把板子送过来维修,所以呢也就修修,防止手艺退化。
今天的主角是两块梅捷SY-l6h-L V3.0主板。论坛找了找,没找到图纸

故障现象:能启动,但是不显示。
测量各电压,时钟,复位都出来了。
但是,发现总线供电电压只有0.57V,这个感觉有点不对头,而且CPU供电也只有0.89V。

  检测怀疑此GS358S供电芯片有问题,但是台板修得少,也没有料板,直接把上端的1.07V短接到输出端,因为此场管的反馈还是正常的,所以芯片内部自动调节,把输出端控制在了0.9V,上电,亮机了。

这个GS358S不知道有什么型号可以替换的吗?有知道的说下。
最后来个全板图

网友:
台式机主板一般都有运算放大器358

网友:
厉害了,请问楼主,你把场管DS短接了,上电亮机后,场管的DS级就变为0.9V了吗??

网友:
358的都可以替换

网友:
就是普通的358运放,不过换之前最好把正向基准比对电压查查是否正常。如果正常,我感觉还是这MOS管自身导通能力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