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4A78-E无法启动

楼主(2017-06-15):
开关处有5V电压,短接后不启动,南侨晶振两脚电压分别是0.38,0.64,手摸也不开机,开机IC为8720,没有图纸比较难查,刚接触主板,恳求大家指点

网友:
IO周围822排阻

网友:
首先你要知道上电总共需要两大条件:待机条件和触发条件。 这两个同时满足才能触发开机,待机条件又分为五个小待机条件:VCCRTC、RTCRST# 32.768KHZ 3VSB 和RSMRST#,待机正常再查触发。

网友:
查一下绿线到IO 开机排针有电压没  排针 到IO

网友:
楼主找IO的PDF,按照IO的图纸查一下,看看待机条件满足吗?

网友:
直接强制开机,CPU不过

网友:
我也不知道,呵哥

网友:
IO触发脚  8720和8712触发一样

提取页面从 IT8712.pdf

网友:
可以代换?

网友:
我的是8720,不是8702

网友:
从IO处入手,查查待机条件

网友:
时序是用EC还是CPLD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