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P45 D3开机无法进系统

楼主(2017-06-15):
七彩虹P45 D3开机无法进系统,进任何系统都会卡机,无论pe 还是xp w7.看到windows界面就一直卡着,谁见过这种情况????谢谢

P45D3 2.1.rar

网友A:
换个内存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内存试试?!

有显示了,这也能连上关系?

网友:
可以干桥试试吧

网友:
这种怪毛病可以换个CPU试试

网友:
没有,下载还要扣分

网友:
卡死的时候,量下主板上的各个供电和信号,看看有什么不正常的。

网友:
此机,换南桥好了,谢谢各位

网友:
换桥的话就直接换板吧,现在基本上很少干桥了,太不划算了。价格太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