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瑄主板MS-M3A78DL不跑马.

楼主(2017-06-15):
刚接下来以为这块板子以为二个电容问题,但换了电容还是不跑马,CUP和内存,复位,各大电压都正常的,就不知道什么.BIOS也刷了问题一样..在线等..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A:
你应该可以测到PCIE的A11脚没复位,他的复位是一个五脚芯片控制,一般这个芯片的1脚或者2脚会没3.3V,导致不发出复位,而这个3.3V是南桥发的,但是我一般修北桥有一定几率好,刷BIOS也好过

网友:
先焊下北桥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可以测到PCIE的A11脚没复位,他的复位是一个五脚芯片控制,一般这个芯片的1脚或者2脚会没3.3V,导致 ...

A11脚有3.3V.这个没问题

网友:
AMD干北桥~~

网友:
这么多人说北桥.....

网友A:
没问题更应该修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更应该修北桥

好的./..我试试看

网友B:
U没问题的话干下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U没问题的话干下桥试试

换过CUP,刚才干了北桥,没果……。

网友:
有复位不跑码,真是头痛,还是俢机经验更好学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