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战神Z6-T5七代进水二修维修!

楼主(2017-06-15):
  机型:神舟战神 Z6-T5
  故障:上电1A左右掉电
  到手先上电看了下故障,上电1A左右掉电,拆机发现是进水的,在南桥背面,而且被人家修过的,南桥胶都没扣掉假焊,我草。还是先处理进水的地方, 洗洗刷刷,搞定!接下来就是找一下图纸了,好吧,论坛就一个传过BIOS,上某宝问了一下居然有,就买了开始维修!
  接下来就处理进水腐蚀的地方,电阻该换就换,断线就补,补完上电还是一样,1A左右就掉,用示波器抓了一下,读了一下内存,应该已经跑码了啊,再去显微镜底下观察了一下(因为也修手机,所以有显微镜),卧槽,显微镜底下看起来过孔都腐蚀的好严重,又找到两条断线很不明显的,刮刮补补,上电还是一样,心想不会要我干南桥去吧,妈蛋,没钢网啊。想了下还是先别干,从头开始查,好吧,测到PL13没电压, 查芯片开启也没用,再往前级跑,这个电压的开启来源于PL5的PG经过与门开启 测到PL5也没用电压,测PU9的3脚开启电压没有,继续往前,又是门电路 原理我就不讲了,这时发现U170前面的d61整个都没了,焊盘也没了,应该是撞掉了,把线刮开补线,找了个二极管装上,上电电流明显不一样了,有跳变并且不会掉电,接屏测试亮机,维修结束!

网友:
图片放一起传不了了,放二楼吧,

网友:
二修一般都麻烦

网友A:
嗯嗯,主要还是进水的二修,还看错了,是七代的机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嗯嗯,主要还是进水的二修,还看错了,是七代的机器

有些上家没素质报的价高,客户不修了就在客户不知道的情况下把东西给换了

网友C:
你拿起显微镜居然没看到D61掉了,哈哈哈是不是太专注一个点了

网友D:
图纸呢,搞一份我学习了 7代有撒子 新花招

网友D:
NVVDD 是独显的电压和显存电压 没有导致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拿起显微镜居然没看到D61掉了,哈哈哈是不是太专注一个点了

D61远着呢好吗,我拿显微镜只是观察进水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些上家没素质报的价高,客户不修了就在客户不知道的情况下把东西给换了

这个也不清楚,感觉D61是装掉的,焊盘都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图纸呢,搞一份我学习了 7代有撒子 新花招

有传,另开了一个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D:
NVVDD 是独显的电压和显存电压 没有导致掉电????

我也感觉是独显的电压,至于为什么掉电,原理还没想通,难道是过内存后检测不到独显掉电?但是不插内存也会掉,应该是有检查电路吧

网友:
这机器很新款啊,,

网友:
机器太新了

网友:
没图纸吧这机器

网友:
图纸怎么没有传一下

网友:
二修太麻烦不过你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