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打印机电源板的修理!

楼主(2017-06-15):
            同行客户拿了个打印机的电源板来修,电路不太复杂,是用的OB5269CP的电源管理芯片,没有PFC电路,很简单的输出31V的直流电压,31V的直流还经过一个DC-DC电路产生一个5V电压,一起给下级电路供电。故障表现是通电后打印机有自检动作,过一会就没电了,指示灯也黑了。客户还说以前通电后还能打几张纸,然后就没反应了。把板子拆下来,没有明显的损坏的件,就按照常规的办法,查了很久,什么光耦,TL431,电容,整流二极管换了,稳压管也换了,还是一样,通电一会儿31V就丢失,当然5V也同样丢失,总是怀疑哪个元件性能不良,其实这种故障不好修的,最后怀疑OB5269CP坏了,到网上买了几片,换了以后故障依然如故。最后怀疑保护电路有问题,才得到了正解。
            由于是打印机电路,保护的还可以,正5V,正31V都经过两个稳压二极管和一个电阻到达一个贴片三极管(Q3)的基极,发射基接地,集电极接一个光耦(U5)的2脚,光耦的一脚通过一个限流电阻接31V,U5是起过压保护的光耦,它的4脚接OB5269CP的一脚,三脚接热地,如果U5,1,2脚得电,那么OB5269CP的1脚就被拉到地,芯片停止工作,输出停止了。重点在Q3,由于是贴片的,下面打了胶,由于集电极有将近30V的电压,而基极离得近,只要漏电那么Q3就导通了,就误保护了!把Q3拆下来洗干净装上就好了!
          元件一个都没有坏哦!

网友:
这种保护电路有问题的板子,很容易陷入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循环当中

网友:
要是 上个图 标示下 就好了

网友:
大概看懂了。

网友:
这种保护电路还没见识过,学习了。

网友:
都是开关电源,一样的修

网友:
厉害 分析详细 谢谢

网友:
贴片的胶是最容易漏电的

网友:
乍看一下,查查MOS管

网友:
原理真到家,分析的挺好

网友:
电源能修好,技术还是可以的

网友:
有图就最好不过了,这种电源板子很贵啊。一般都得100左右啊

网友:
电源也是有点难修 ,学习一下,这个要细心,有耐心哦

网友:
我的做法一般都先把保护去掉再修,修好再恢复保护电路

网友:
是个好办法!避免了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学习了!

网友:
感觉修电源挺难的 一不小心就会炸 有没电压跳变的就不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