坑爹的联想G460

楼主(2017-06-15):
联想G460 无待机、无19v供电、

检修过程:
故障点1

PL2 供电输出正常 VIN 供电正常、那就往后续查吧!发现P2点供电正常、P3点无供电、心想找到问题了、就这么简单、呵呵、短接后可以开机、电流一路飙升、心想亮了、可电路只上到了0.9A 这时候突然掉电了、恩???还有问题、不应该是PQ6 导致的吧!不管是不是换一个再说吧!更换PQ6 故障一样、

故障点2
一般掉电都不是很好修啊、好吧、一点点查吧!如果是缺少某一路的供电那么就简单了、
测试3V 5V 供电正常、波形正常、经过检测发现CPU供电没有、经过检测发现VR_ON没有

测试PR209发现一端有3.3V一端没有果断更换PR209cpu供电有了、心想这下应该亮了吧!

这下电流有变化了、但是还是掉电、电流能上电到1.3A 掉电到0.7A 后还是掉电、
无语了、继续修吧!
故障点3
经过仔细检测发现PJ8的焊点有点氧化、可能是进过水、但是全板并没有看到进水的痕迹、
啥也别说了、直接重新假焊PJ8焊点、
开机再试、电流蹭蹭往上跳、

看电流应该是亮了、上屏幕亮机、故障修复!

网友:
问题多多呀

网友:
还好,这个不是什么大问题,恭喜楼主了

网友:
一机多故障,看着就好麻烦

网友:
这板子也算不上坑吧!都是简单故障 不用走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