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MA78GM 不认硬盘的看过来了!!!

楼主(2017-06-15):
GA-MA78GM 不认硬盘的看过来了!!!插了诊断卡会导至不识别SATA硬盘!!!

网友:
有的板子,插卡后都会不跑码,,。。

网友:
第一次听说。。

网友:
以前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长知识了

网友:
应该是PCI插槽里面的脚有问题,插上卡导致短路某电压拉低了

网友:
以前碰到过插诊断卡会亮机,拔掉档内存的主板,LZ这种情况没碰到过

网友:
冲突啊,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知道770有这个问题,780也有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