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6430u掉电

楼主(2017-06-15):
dell6430u掉电有修过么

网友:
提供的信息太少了,电流多少掉电

网友:
可以刷bios

网友:
上那掉啊

网友:
掉电的原因太多

网友:
技术员联盟dell6430u掉电? 你的是如何掉电 建议求助写的清楚 点

网友:
可以先刷bios程序试试吧

网友:
触发瞬间掉电还是开机显示掉电?  刷BIOS  加焊南桥

网友:
具体点说的不然怎么帮

网友:
看修什么问题

网友:
换屏也是修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