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首发:ES1-431 DAZ8ADMB6D0 REV.D EC+SOC BIOS,亮鸡备份,有图为证!

楼主(2017-06-15):
主板:

SOC和板号:

亮鸡图:

广达的现在比较新的板几乎都没有标料号了,这款鸡比较新,无图无点位,只有用BIOS型号命名BIOS:

EC(这个1M的芯片怀疑是EC的,因为在EC的反面,没图纸就没确认了): EC

网友A:
这也行   就是不知道别人刷了 会亮机慢定时掉电么   鼓励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也行   就是不知道别人刷了 会亮机慢定时掉电么   鼓励加分

这个ACER的单芯片的SOC不会有亮鸡慢的问题,,因为我这个是桥的问题,我换了桥的,一样亮鸡快的~

网友:
好啊  赞一个   既然楼主验证过的 一定是可以的  也希望其他人刷后回复一下结果

网友:
收藏下,用的到来下载

网友(2017-07-17):
正好需要 可惜没分下载了

网友B:
刷了 不亮  我的机器本来是亮机的 只是卡在LOGO界面 这个BIOS肯定是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了 不亮  我的机器本来是亮机的 只是卡在LOGO界面 这个BIOS肯定是坏的

请你找找别的问题,对清楚板号,我这个是亮鸡备份的~不可能是坏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刷了 不亮  我的机器本来是亮机的 只是卡在LOGO界面 这个BIOS肯定是坏的

还有要说的就是,现在很多新机器要用OTP方式来刷写才可以~

网友:
请用原机的BIOS芯片来刷写这个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有要说的就是,现在很多新机器要用OTP方式来刷写才可以~

弱弱问一下  OTP方式是什么:lol:lol:lol

网友D(2017-10-10):
谢谢分享我刚好需要,哈哈哈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谢谢分享我刚好需要,哈哈哈哈。。。

这位道友,机器还在吗,能帮我量两个电阻吗?现在手上又有一台这个机,刚换桥的时候,拖掉了两个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位道友,机器还在吗,能帮我量两个电阻吗?现在手上又有一台这个机,刚换桥的时候,拖掉了两个电阻 ...

己弄好,右边那个地方没电阻,空位,是不小心把左边那个电阻弄到右边去了,,,左边那个电阻是LPC_CLKRUNB到EC的,22欧的!

网友(2018-08-07):
原机bios芯片坏了 该怎么办。我换了芯片刷起不亮,风扇狂转

网友E(2020-06-10):
手里有台上电0.24不动 桥 EC都刷了 桥也换了一样0.24

网友(2022-06-04):
引用 网友E:
手里有台上电0.24不动 桥 EC都刷了 桥也换了一样0.24

我之前有一台刷了这个BIOS亮机了,现在和你的一样。你的解决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