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G450进水维修

楼主(2017-06-15):
今天运气很好6台机子都是秒杀了。就把昨天修的一台G450的机子发下。希望对小白有帮忙。虽然我也是小白。。。入正题
这个进水的位置就是在电源接口附近。

总共是有4处进水位。就不上传了。
在进水位置用洗板水洗干净后。测了下公共点没有短路。连3.3V和5V也出来了。高兴的以为捡了死鱼。装上开关不触发。。
想着应该不好修了。这进水的面积还是比较大的。测都不想测了。就直接给同行说。这机子进水很严重。要修的话要200左右。问题很多。呵呵。本想同行听到这么贵肯定不修的。没想到同行一听200块能修好。想都不想就直接和我说修。还说要快点,客户急着用。后面。。。
那就只能硬 着头皮上了。这种机子说实话真心没有思路的。就是随便点点,表笔随便点了下公共点的电压,18.5V??什么情况,3V 5V都出了为什么公共点才18.5V。照往常经验告诉我。这公共点肯定没有过。立刻去点了下PQ301的G极19V。果然没过公共点。
看了图纸这个PQ301是自导通的。但PQ302应该是过不去的。那公共点哪来的18.5V?估计是直接击穿了。用表笔一测真的是直接通的。呵呵。在料板上找了一个换上。接上电源通电。还是一样。什么情况。。。。。想了一下。这公共点没有短路。但导通管去击穿了。估计芯片应该也有问题。直接就翻料板。刚好有一个一样的。直接把那个芯片吹下来。当吹下来处理焊盘的时候发现4脚和14的焊盘已经没有了。看了下图纸。这4脚是控制隔离管的G极. 14脚是控制放电管的G极的。。没办法了。只能飞线了。把芯片焊上。然后飞了根线连接PQ301和4脚。14脚就不管他了。直接把放电管给摘了。。。(很烦这种飞线)这次学聪明了。打了下控制管的G级的值500多正常。在次接上电源。电源显示0.001A。。。测了下3V 5V。都没有了。在测了下PQ301的G极发现还是19V,那没办法了。只能看图纸测芯片的条件了。当测到5脚ACSET的时候为0V.呵呵。好高兴。找到问题了。跑了一下线发PR306电阻没有19V输入。断线了。就直接飞了根线上去。
直接在电源红线这个位置飞了一根线。这次是信心满满的。搞了这么多的问题。应该是OK了。接电源一测了下。一样的没变化 。在测下5脚有电压了。那为什么还不行呢。不行了。这次我心有点慌了。只能打开BQ24751的芯片图纸慢慢的看看了。当看到
芯片内部图的时候发现ACDRV这个想要输出低电平,必须有一个6V的内部供电。而这个6V的内部供电是只要得到28脚的PVCC供电后就会自行输出的。我测了28脚是有19V左右的。但就是不出6V。断电源测了下24脚的对地阻值时。600多。是正常的。。。。想都不想了。。肯定是芯片的问题。重新找料板。。但这次是怎么也找不到了。无奈上了迅维看看有没有什么芯片能代换的。还真找到了。有人说BQ24740是能代替的。。。我一般比较信这些的。就在料板上重新找了一遍。。还真找到了。。开干。。。。。焊好芯片,飞好了线以后。。。G级也测了一遍后。接入电源。自动上电了。。呵呵呵。
好高兴。。。
但电流停在了0.45A左右不到了。。。。以我对这机子的了解告诉我应该CPU供电出了直接去测了下复位,一测没有。。。
立刻去测时钟开启测了下。有3.3V的电压。。。有点晕了
这机子修到现在真的不想放弃了。。。冷静了下。想了想这种情况有可能有U的问题也有可能是桥的问题(这电流我一般都不去测各路的电压)。没思路。拿起板认真的看看进水的那些位置。真让我看出来了。有一个电阻有点黑。又看到旁边有个场管U57.测了下电压一边1.5V一边只有0.4V。立刻测G极0.7V的电压。。
测了下Q36和Q31的G极为0V正常。那就是R277电阻问题了。找了个100K的电阻上去。在次接上电源。电源终于上去了。接上屏亮了,。。
希望加点分好吗??好吗?好吗??谢谢你们。。。
希望迅维越办越好了。但就有个问题问下。为什么现在签到不是签到下载分了呢?

网友:
这进水看着很严重的样子,,,,

网友:
这么严重也能修好

网友:
胆大心细!

网友A:
楼主威武,这种进水的,花了多少时间搞定的

网友:
正好需要,谢谢分享

网友:
已经加分 ,思路很好, 也有耐心啊

网友:
遇到这样的我就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威武,这种进水的,花了多少时间搞定的

差不多2个小时没细算。

网友:
很好的信息和感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