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280报四声

楼主(2017-06-15):
接到一台hp 6280报警四声,不知道是什么问题,请高手指教!!!
问题

网友:
显卡和内存吧。。。。。。。。。

网友:
看下电流变化综合分析

网友:
这个是笔记本电脑吧,插在稳压电源上看看电流到底跑到多少,结合电流判断

网友:
这是一台原装主机。内存换过了,集成显卡的!!!!

网友:
先刷个BIOS 不行再查内存条件

网友:
不是内存,就是bois

网友:
台式机还是很好搞的 能换的都换一遍试试 不行在刷bios

网友:
应该是内存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