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隔离疑难杂症,帮忙分析一下这个故障

楼主(2017-06-15):
迅维514宿舍出品
机器型号:联想E531
板号:VILE2 NM-A044 rev:1.0(这板是哪个厂的?)
故障现象:1、启动不正常,有时候启动第一次0.4A电流掉下来,第二次才能启动正常开机。有时候触发0.9A就一直掉,启动不起来。
                 2、单独电池能开机,单独适配器能开机。一起装开不了机,不触发。
同行朋友拿来的机器,已经在别家店返修过几次,已经不敢再拿去那边修了。今天拿过我这边让我研究研究发现两个问题,既然保护隔离都不正常,就先修保护隔离吧。

板号:VILE2 NM-A044 rev:1.0

实地毕业出来几年没摸机器,拿起来不知道从何下手,想想当年毕业考试还拿了个良。现在差不多都还给饼哥,阿林,船哥了,不甘心啊,不能让老师们的辛苦白费了,好歹我也是迅维出来的。
打开图纸,看了一下电路,蒙了,连保护隔离图纸都不会看了。立马打开饼哥视频又重新温习了一下,大概有点头绪了。看这图纸跟仁宝的保护隔离差不多,不知道是不是一个厂家代工的。

经检测,单独电池或者适配器能开机,一起装开不了机。开始怀疑故障是MOS管引起,可测了G级都不正常
一起接:公共点触发前12.5V,触发后18.5V,然后又掉12.5V,电流0.000,瞬间有CPU电压。没见有短路的地方,电池隔离MOS管控制信号都不正常,还没怀疑更换他。下面是一些检查点。

电源芯片貌似什么问题,判断问题在ACOFF和BATT_OUT上

追查BATT_OUT信号,
一路控制19V隔离管导通

另外一路去到一个貌似电池电压监测的地方,分析了一下这个BATT_OUT信号应该就是电池电压高低的信号,或者停止电池放电信号

检测到这里有点蒙了,感觉就是ACOFF信号跟BATT_OUT不正常,这两个信号一般正常是什么状态呀?两个信号都是去EC的。如果ACOFF高电平正常,那么BATT—OUT信号应该会变化呀,不然这电池检测的电路有什么用呢?
没头绪了,手上没有EC测试。大神们帮忙分析分析这情况怎么回事,我是不是还有哪里没检测到的信号?

检测了一个小时多,发帖花了2个小时,有这精神不容易呀。重点是下载分已经没了,麻烦大家给我加点分,让我多点动力吧,加分不会扣自己分的
明天继续修,有什么进度我再跟大家探讨探讨。。。
附上个图纸一起分析

chinafix.com.cn迅维网_IBM E531 VILE1_VILE2 NM-A044 MB.pdf

网友A:
这个机器mos管容易坏隔离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mos管容易坏隔离的地方

问题是开关信号都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