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小6重装了下基带,之后,报错52,以为没装好,再次重装后报错50

楼主(2017-06-15):
之后又重装基带电源,依旧报错50,测量了18路阻值,,,全正常,又把基带装到另外一个好板子上,报错27,是基带坏了吗???

网友:
你原本是什么问题呀,是怎么判断基带有故障要动它呢

网友:
跟我一样手贱了?

网友:
可以尝试换一下基带试试看那,应该是基带损坏了

网友A:
很可能是没装好而已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很可能是没装好而已

就是没装好,,,,,折腾了好半天,

网友:
报50还是基带的问题,把基带拆下来把所有与CPU通信的总线测一次。

网友:
基带装到好的机器上也报错   不一定是基带坏了吧    可能跟好的那个主板不匹配基带焊盘处理好了吧   没漏铜  掉点吧

网友:
基带到CPU通道打值了没有

网友:
再装两次试试,或换个试试是不是芯片坏了,真坏了就玩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没装好,,,,,折腾了好半天,

基带很好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