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爆一个通病 华硕X450CC

楼主(2017-06-15):
同学们  修到X450CC的机器的 ·
开机档电流0.18的
· · · · ·  · · ·
以前修到X450CC 0.18   我没发出来 ··
今天又接到一台· · 确认通病·  ··
已经3台 · · 了 · ·

  1.05v  vtt供电 · · · ·
芯片型号    JJ FC  具体型号为:RT8202M

再爆料一个找芯片的原则· ·不知道大家知道波  ·  ·

   大家不要看到什么 DJ  AD  BC 什么的觉得不知道型号就不好找 ·· 其实 只要找开头两个字母  无论是 JJ FC  JJ 1A JJ BC  只要前面JJ  对上  都能代换· · 都能代换··

回到正题
  算了  具体怎么测的  就不说了·  直接爆位置图· ·

不清楚是吧·    看不到是哪个芯片是吧· · 我忘标准了· ·
再来一张点位图
还不知道是哪个吗· · JJ FC    JJFC    JJ FC

别问我为什么连上下管都拆了· · ·
懂的人都知道为什么· · · ·

上亮机图·  ··

  维修全靠猜 · ·  谢谢大家· ·

 会员11151112元2022-12-27 11:26
 会员1548612元2022-11-21 15:01

网友:
RT代码表论坛有,放一张在桌面就好啦。还有,楼主为什么把上下管也拆了

网友:
呃,真的维修全靠猜。。

网友A:
这个玩意???????????????????

网友B:
卖芯片的也是这样说只有前面的2个一样就可以代换。

网友:
华硕的机不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玩意???????????????????

是的  没有错

网友:
不是把,X450VCC,好像还没修道过1,05V问题的

网友:
1.05A待机应该是板载内存坏吧。这个0.18的还真没碰到过,收藏了

网友:
上下管一切换 保险些,还有 pwm芯片坏 一般会影响挂的mos软故障  这个电流还是有点大的

网友:
不错的经验,不过现在好多单桥的机器都是待机有1.05V

网友:
虽然我昨天遇到一台故障是 进系统1分钟掉电 然后再次触发0.2反复重启 偶尔一次定在0.2 不出VTT 换了芯片特么还是一样掉电 但是现在是不出CPU供电了...

网友:
不错的经验建议楼主加个权限

网友:
代换不知道 可以问下卖芯片的

网友:
谢楼主分享。下次遇到试下

网友:
都是这个RT8208坏了吗?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人认为我我为人人无私奉献

网友:
确实是通病,我也修到过几台,芯片烧了个包

网友:
来啊  加分啊 · · 都干嘛去了

网友C:
大哥我不懂,为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哥我不懂,为什么!

因为芯片没装好   烧了上管  所以一起换了

网友:
前面2个字母对上 确实能用

网友:
确实是好经验,谢谢分享,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卖芯片的也是这样说只有前面的2个一样就可以代换。

是的,前面的一样表示是一样的型号啦,EQ=xx肯定是51123  CL=XX就是51125

网友:
哇,又来一个通病,我喜欢

网友:
对大神的崇拜犹如江水 淘淘不觉

网友:
这种好贴必须收藏啊

网友:
这个可以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可以可以  没想到芯片坏也是通病

网友:
这个问题是有的,之前还不知道是通病,加分了

网友:
维修之路元远啊

网友:
很好的信息和感謝分享

网友:
我两台都是坏CPU 不好搞直接退

网友:
暂时没有修过这样的故障。。。。一般都是不触发

网友:
这个芯片坏,故障应该会很明显,但是发出来,算是有心了。

网友:
完全没有注意到,没白来

网友:
我就这么倒霉,U烧了,进系统蓝屏,气死人啊、

网友:
华硕的芯片一点都不好焊  焊盘引脚太短了...............................

网友(2017-07-19):
我也遇到2 台 x450cc不出1.07V电压

网友:
大哥 你最后一句话亮了 维修全靠猜。。。。。。。。。。

网友:
我也遇到过,貌似真的是通病。。。。。。。。。。。。。。。。。。。。。。。。。。。。

网友:
下次遇到看一下。这电脑修过几次,不是这个故障。

网友:
我碰到的是换键盘是把锡箔纸碰到1.5v,烧的

网友:
你的是不是大短路啊??????????

网友:
刚修到一台,x450vc 也是JJ FG不出1.05v 我这个是个进水的,别人没修好不要的 这个不出1.05v是jj fg 16脚的电阻被还错了,, 814k的

网友:
大部分机上是看前面的字母,但在ACER机上就遇到过,后面不要样的,5V升压到15V的升不了。

网友:
我这也发现一台,用手摸发烫,等下换上去看看

网友:
这个0.18的还真没碰到过,收藏了

网友:
楼主这猜的水平也是无敌了。能不能告我有什么秘诀吗

网友:
写的好,非常感谢,上下管拆是因为短路了。

网友:
至于说维修全靠猜,我想是开玩笑的吧。希望你下次再写通病的时候,写仔细清楚,让大家能看明白。谢谢

网友:
华硕的上下管容易出现软击穿的现象,把芯片拆了打G级的值,有的G还有值的,这样换了芯片电压也是不会出的,修到很多换了芯片都是管子的问题

网友:
JJ=等等什么之类的都是看前面就可以了,不用看后面

网友:
学习了上次我也遇到个电压没有出来的不过直接飞了一个1.05v过去就亮机了。请问楼主这样行不行呢。

网友:
谢楼主分享。下次遇到试下先,先谢谢

网友:
看帖 ,回帖 ,是美德,大家围观 是好事

网友:
华硕的没图纸 只有靠经验维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