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笔记本不能单一看电流了 电流给我上了一课

楼主(2017-06-15):
一同行送修机器 说点不亮   一看华硕机器挺新的   我喜欢拆机前上电 看一下电流  个人习惯   不要怕短路 什么烧坏这样 那样的  可以上电的时候调一下限流  我正常不调    客户机器可能插电开机N次了 还有电池都一直在  该烧的也烧差不多了  有人肯定会说 客户的原装电源带保护的  电池也带吗?不是还有保护隔离吗?呵呵。。  回正题   机器具体型号我忘了 客户拿走了  这个机器也特别新  没有图纸   只找到了一个点位 还算万幸 感谢论坛 这个点位改变了这个机器 插电  没有待机电流  按开关上电到0.3几  心里想 呵呵  应该没有CPU电压   拆机一看 全集成  CPU  南桥 显卡 集成在一起   全板测了一下  发现靠近CPU 2个电感没有电压  果然CPU没有电压   还有一个是集显电压   翻开点位 发现这2个电压的产生 真是改变了之前的格局  是靠一个1.05V桥的电压  用2个8脚的驱动芯片产生的  经测量发现CPU驱动芯片的驱动电压3.7V   电阻的1端为12V  一端才3.7V  直接换掉电阻 OK   CPU电压和集显电压都出来了  故事还有  一看电流才0.2几  之间有一个0.1-0.2几只能看到这一个跳变   无语问题怎么这么多  开始怀疑人生    不会CPU坏了吧  那就白忙了  到论坛找了一个BIOS 刷了一下  问题依旧   怎么CPU电压出来 电流小了  艹 原来还能上到0.3几    就在这时 我也怀疑自己了  机器会不会已经亮了  赶紧拿起屏 一看  艹  艹  真亮了   无语   改变了我对电流的认识    我喜欢看电流修机器   这个电流跟我上了一课

网友:
打字也不容易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分呢  使劲加 啊

网友A:
不是电流不靠谱,而是你经验不到家,现在的单U机器,电流很低,有的风扇都没有,你觉得电流会大吗

网友:
楼上说的很对 支持一下

网友:
楼上说的不错,修的机器太少,笔记本电流变化现在有很多种,修多了,这种也能判断到那里了

网友:
联想g40很低电流亮机 不过电流跳表还是看得到的

网友:
现在单U机器亮机电流很低,LZ走弯路了

网友:
个别问题不能只看电流吧

网友:
现在的CPU功耗低,电流有的特别小。

网友:
现在很多机器电流都比较小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电流不靠谱,而是你经验不到家,现在的单U机器,电流很低,有的风扇都没有,你觉得电流会大吗

那你遇到不出CPU电压电流0.3机  亮机才0.2的吗 只有一次0.1跳变的吗 举个列子  也不知道你是真神 还是装B的

网友:
看不明白,整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你遇到不出CPU电压电流0.3机  亮机才0.2的吗 只有一次0.1跳变的吗 举个列子  也不知道你是真神 还是装B ...

我要找到例子,你开就去死吗

网友:
现在又的是低功耗的  电流很小的  遇到最奇巴的亮机待机电流0.06 没插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