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改装了一个品牌三星LED高压,LS24C350

楼主(2017-06-15):
三星显示器,背光不OK,因为才一两年,淘宝这个驱动板全换的话还比较贵,所以改了一个,用的是淘宝通知LED升压条,10块钱的

网友A:
通用的亮度和原装的差很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通用的亮度和原装的差很多,,,。

还可以,就是不能调,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还可以,就是不能调,

线全接上不就可以调节了呀...

网友:
怎么测试的灯呢  ,10块的通用版吗

网友:
最好拆开看看 LED  情况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线全接上不就可以调节了呀...

水母哥能调节亮点, 他没接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还可以,就是不能调,

你这也没有技术含量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水母哥能调节亮点, 他没接

怎么接?????????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你这也没有技术含量呀

修好才有技术含量,改装谁都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接?????????

0FF 下面的拿已跟线 就是亮度调节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修好才有技术含量,改装谁都会

你这个东西我都是玩剩下的了

网友:
通用的亮度和原装的差不多?

网友:
这个开启信号用的是屏供电吧? 开机不瞬间白屏?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东西我都是玩剩下的了

看了一下你的技术贴,也一般般啊

网友:
这种LED用了好多蛮好用的,不过24寸的显示器改过几次有的用久了就返回来,是不是带不动负载的原因

网友:
通用改完  亮度不够           而且越用越暗

网友E:
这个主板LED高压是多少V,为何会越用越暗,我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主板LED高压是多少V,为何会越用越暗,我不懂

是不是你的LED灯管不行,LED电压14以上亮度都是OK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