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110 不触发

楼主(2017-06-15):
客户拿来的时候不触发 果断拆机 发现是别人修过的 问客户原来是 没修好 才拿来看看的   二修机 不好修啊  打发完客户 慢慢研究 原来动过 EC  3 5V供电芯片 测量  3 5V 电感 对地短路 拆下芯片 5V不短了 3V还是短 果断用烧机大法 原来EC也坏了 拆下EC  两个都换上好的后   3.3V应该是待机就有的 5V是按下开关后才出的  测量应该是3.3V的 竟然到了4.5V 这就不对了吧 然后按一下开关 就直接不出电压了以为是芯片有问题 又换了一个问题还是一样   量了下1脚电压竟然是3V正常应该是基准2V吧 3脚7.3V 4脚5.25V  6脚19.5V  7脚7.3V  12脚1.05v 17脚7.25V  19 20脚 7.3V   24脚 11.55V  25脚 4.5V 26脚4.5V 27脚6.8V  30脚 4.5V 31脚 1.7V  32脚 7.4v    请各位老师 指点指点 到底哪个地方出了问题

网友:
谁能 具体说说 这芯片 的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