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代刷机可以刷过,开机没有基带没有串号,请问是哪里的问题

楼主(2017-06-15):
6代刷机可以刷过,开机没有基带没有串号,请问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A:
看看基带电源芯片

网友:
无基带刷机能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基带电源芯片

基带电源已经换了,基带CPU也重新做过,还是一样的刷机可以刷开机,但还是没有串号

网友:
呵呵,只能说林子大了,啥子鸟都出来了。

网友:
这个一般都是基带CPU断线啊、U1 和V1 点接下线把

网友B:
没基带刷机也能过?不可能吧……这是什么鬼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基带刷机也能过?不可能吧……这是什么鬼呢

关于本机里有基带,*#06#没有串号,有的刷机好像能过。。

网友:
没有基带也可以刷机过,也算是比较奇葩了,可以查一下基带的对地阻值是不是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关于本机里有基带,*#06#没有串号,有的刷机好像能过。。

*#06#不出串号的话应该是可以刷过的,我以为是真没基带了,没基带是没调制解调器固件,小6有个通病*#06#不出串号,基带的U1和V1脚断线,拆基带打值,不正常飞线就好了

网友:
打下U2边上的REEF总线阻值看看

网友:
多的不说,直接上图吧!

网友:
小6的通病了     基带的两个脚断线了   拆下基带就边上飞下线做上去就好

网友:
没基带可以刷过???真的假的。 搞一下基带CPU了。

网友:
左上角显示正在搜索呢??

网友:
这个问题我碰到过,那次是一个搬板的小6,原因是CPU通基带的线佑虚的,你的机器应该也是这种情况,可以拆下基带CPU,测量基带通CPU的所有的点,看是哪里有不通的

网友:
没有 调制解调器  固件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