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470N大短维修

楼主(2017-06-15):
型号:神舟K470N   板号:DA0JW3MB6F0   笔记本来时是老板拆的,以为大短路好搞,拆开一看管子烧糊了,放哪里没搞,第二天我没事了拿过板来一看,电池接口这里有烧坏的地方,简单处理之后不短了 但不知道这MOS管是什么管子,怎么连接,先在论坛看看图纸有没,好多说没有,还有人说,有个山寨机得主板和这个K470N主板一样有图纸,下载下来仔细和实物对比基本上可以对上号。打开图纸看PQ2是连在充电芯片的一个N沟道下管,因为这里烧糊了,没有马上换,我也把上官去掉在上电,没有待机,一量公共点都没电压,在检查充电芯片,芯片主供电丢没有,这是想起来,开始吹烧糊的管子时,有个0欧姆电阻坏了,没装R202 补上电阻,插上可
调电源尼玛电流0.3左右不对啊,去掉充电芯片OZ8682好了,这怎么板,在一大堆料板没找到OZ8682,怎么办啊?想想。可不可以饶过充电芯片这块了,相连下,可以试试,维修不一定要常理来,特殊时候特殊来。我在PR204这里接了一个19V供电试试,接好通电0.1左右,不对啊,怎么回事,打电感对地值,3.3V  5V电感值只有80左右偏低,去掉芯片恢复正常380左右,待机芯片RT8223PZ,芯片第二天下午到,换上去充电这里本来不想搞得,因为烧糊了麻烦,后来待机芯片也买,所以一起买了,充电的芯片换好,烧糊的地方处理,如下图: 最后装好测试充电正常,其他功能也正常。维修结束。
还有台三星R428不开机,老师傅都晓得,这机器通病
我接受是这样的,硬盘下面以前修过,老板看了没有搞,给我搞,说心里话,我一百个不愿意修,我看NEC大电容,我连上电都没有上电看,直接换了六个330电容上去,最后悲催的事情发生了,还是不开机啊,电流只有0.2左右,我开始怀疑不过内存,北桥,显卡都吹了,还是没有动静。最后量所有大电感最有CPU电感没有电压。大致量一下,换个芯片试试,还是一样,今天又快到下班时间了,这可怎么办,是同行的,那同行昨天都吹,今天又吹,实在搞不出来,就放在那里,我又搞别的笔记本,第二天实在吹得厉害,没办法在看看,还是不行,老板说他在看看,最后他说芯片基准电压不对,我拿来看看,确实不对,有逛逛论坛,还是没一路,无意看换的CPU芯片,脚位没对好啊。我嘞个去,马上再换个,电流一下0.35,还是不开,最后论坛有事说硬盘的电容问题,实在没办法一个一个量,量了好多次,都没发现问题,最后 电容去掉就修好了。大师傅看过不要喷,我也没修过几个台R428的·笔记本,经验不多。如果新手的话可以肯定,0.35左右只有这两个地方,通病,不过这笔记本也越来越看不到了。

网友:
那个神舟烧得有点厉害啊,都烧到板层了

网友:
神州的机器没有图纸还真不好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