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个奇怪问题,求指教

楼主(2017-06-15):
6代全网通的,联通电信接打电话,上网都没问题。用移动卡信号满格,4G也满格,就是打电话打不出去,拨出去等十几秒提示呼叫失败,偶尔能打出去。基带,大射频,低频功放,2g功放,天线开关都测了电压阻值,也都换了试了还是不行。请指导思路,谢谢!

网友A:
估计是2G功放电路吧。也可能是基带下面断线,还有可能是软件吧

网友:
主要围绕B8找问题吧!射频与功放之间的事!不去摘基带!

网友:
有没有刷机试试看啊,不如刷机试试看吧

网友:
还是你2通道有问题,在发射通道上飞个假天线试。

网友:
啊ad的 多少安徽阿萨德啊ad的 多少安徽阿萨德

句容诚信电脑 -5 -5 灌水!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2G功放电路吧。也可能是基带下面断线,还有可能是软件吧

B8不是管的3G功放吗

网友:
拔打电话的时候有没有跳回2G网络呀?或者换张卡试一下

网友:
3楼的是专业的回复   向这个方向查一下吧

网友:
这个有点麻烦了,能搞的基本上都搞了。飞假天线再试试吧。我怕你换上去的东西还是坏的。不行再换一套。

网友B:
换天线开关没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天线开关没得

换过了,阻值电压都测了

网友:
抹除一切重新激活下看看。。

网友:
楼主 整好了没有

网友:
发射通道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