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370短路秒杀后,一不小心的返修

楼主(2017-06-15):
接了同行一台V370,接可调电源20V限流1A,可调电源红灯隔几秒闪一次。
这种故障基本都是短路,而且是隔离mos后级保护。原理如下图,pr4004是主板过流检测电阻,电阻取样出来的电压经过bq24745分析,认为电流过大,输出低电平BQ24745_ACOK使得PQ4001截止,自行断开。隔几秒,又接通,如此反复。

这个故障本身很容易解决。当时甚至没查图纸。直接用万用表点了几下,就确定短路所在,烧机用热成像仪锁定短路电容为PC4101一烙铁下去秒杀(这里是故事的开始)
通电裸板正常。装机正常开机进系统。
然后今天早上送回去,下午接电话说不开机。
因为这种电容短路的机器,只要隔离管没有坏,基本上不会有什么副作用。而且当时也开机测试过。所以我叫同行试清楚,会不会适配器问题。然后同行说确定是机器问题。下午拿回来再测试。
裸板0.03A待机偏高。按开关无电流变化。

用万用表点了几个关键信号,3V_5V_POK低电平异常。查待机51123各个输出

VREG3正常应该是3.3V实测4.98V异常如图

芯片坏一般不会输出如此有代表性的电压,应该是某个芯片导致3-5V供电短路。用万用表一戳线性3-5V,果然短路了。

然后,拆掉待机芯片,仍然短路。觉得有点神奇了,好吧,烧机,直接在VREG3和VREG5之间烧,0.3V电流去到1.3A,热成像仪只能看到发热区域,不敢再往上调,毕竟这样烧存在风险。

不可能啊,好吧显微镜看看是不是这两脚本身连在一起的。
然后就看到pc4101对上去那个黑色电阻旁边,那两个焊点连锡了。

别问我为什么不先看看自己动过的那个电容的位置。我根本不记得当时去掉的是哪一个电容了?不是后来查电路真看不出。
现在估计的原因就是vreg3和vreg5有残留的锡渣,不停导电发热锡渣熔化,电阻越来越小最后直接导通了。待机芯片检测到3V线性输出异常关闭3V_5V_POK输出。
做事还是不够细致,多走的弯路哇

网友A:
这个热成像仪,用着应当很方便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热成像仪,用着应当很方便 ,,。。

嗯,还可以,烧机特别好用,就是定位不够精准,两千块的东西要求不能太高

网友:
修短路的神器啊。只在淘宝见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嗯,还可以,烧机特别好用,就是定位不够精准,两千块的东西要求不能太高

我每次都用生物导温线性检测系统  小面积左边   面积大左右一起用  精准度高  1秒左右能定位  并且费用低 维护成本不高 !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每次都用生物导温线性检测系统  小面积左边   面积大左右一起用  精准度高  1秒左右能定位  并且费用低 ...

生物导温线性检测系统,,,这个是啥 ,,。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生物导温线性检测系统,,,这个是啥 ,,。

左手 右手

网友:
,你整的太专业了,, 不过这个检测系统容易被烫伤呀

网友:
一般是用手摸

网友:
楼主,修的可以!学习了1,有图有理有根据!

网友D:
关心的是楼主用的热成像是哪种

网友:
热成像仪高大上的东西呀

网友:
这个应该不可能吧

网友:
有了神器,再也不担心手被烫了

网友:
烧机法,看看哪发烫

网友E:
热成像仪看着方便,如果是小电容短路,不能准确定位到。

网友:
高大上的装备

网友:
楼主,修机器还是太大意了!

网友:
热成仪不错啊   高大上

网友:
热成像都用上了 厉害

网友:
这热成像仪感觉好拉风,一台要多少嘛里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关心的是楼主用的热成像是哪种

flir,本来想买福禄克,太贵了,不知道修多少才回来。

网友:
引用 网友E:
热成像仪看着方便,如果是小电容短路,不能准确定位到。

只能大致定位,然后结合万用表,一般短路不是芯片就是电容嘛,电容如果短路的看起来比较明显的,只要定位到大致区域,很快判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