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电源PFC开关管烧了

楼主(2017-06-15):
单位有一个坏的电源,如下图。

打开以后做工还可以,全貌图

接下来是拍的细节图,不是很清楚,各位看官请包涵

该电源是主动式PFC设计,开心控制芯片是华邦 WT751002S;pmw芯片是tny277pn;PFC开关管 意法 13NM60N(有一个已经炸了),经测量,PMW芯片应该是好的,正面的2个电阻糊了,看不清楚阻止了,用万用表也聊不出阻值了;背面的10欧姆电阻有2个坏了,一个圆柱玻璃二极管击穿了,不知道什么型号。有大神知道那两个色环电阻的阻值不?还有二极管的型号。

网友A:
哥们:别修这种普通电源了,有那时间干点其他。
我记着这种电源输出线好像稍微长些,适合走背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哥们:别修这种普通电源了,有那时间干点其他。
我记着这种电源输出线好像稍微长些,适合走背线

这个不是闲着没事么

网友C:
回收的旧电源都用不完,修它作甚!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哥们:别修这种普通电源了,有那时间干点其他。
我记着这种电源输出线好像稍微长些,适合走背线

为何 这样劝楼主 不修电源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回收的旧电源都用不完,修它作甚!

其实开关电源应用非常广泛
要想修好 要求很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是闲着没事么

支持你下
可以也不能加分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其实开关电源应用非常广泛
要想修好 要求很高

电器里面一般都用的开关电源,主要是想积累一下经验。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为何 这样劝楼主 不修电源呢

我一直怀疑就是那两个色环电阻老化导致开关管烧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器里面一般都用的开关电源,主要是想积累一下经验。

是的
可以练手 学习下 技术 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一直怀疑就是那两个色环电阻老化导致开关管烧坏的。

这两个色环电阻 是气什么作用 在电路中 什么位置
都要看的
你得详细查初级部分的元件 排除短路 加电的时候 保险串灯泡 测试
主动PFC 单管正激 单路磁放大

网友:
正在学修电源。积累点经验

网友:
坏了就换新的,那还学技术干嘛呀亲们

网友:
pfc芯片是cm6800 需要测试6800 各脚电压

网友:
测试cm6800 的15脚 VFB 两个分压检测电阻是否正常

网友:
哥哥,这种二手的二三十块,花点时间干点啥不好

网友E:
没事干,我觉得修修练练手还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库太过分库搞错发,

没必要灌水吧
感觉真没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事干,我觉得修修练练手还是可以的。

是的 同意这样的说法
修好了 不能卖钱的吗
总比垃圾值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