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A75/A55 FM1 PCI没有时钟和复位

楼主(2017-06-15):
如题,昂达A75/A55 FM1 ,可以触发,PCI没有时钟和复位,除了CPU没有1.2V以外,其它的都有供电。复位针有3.3V,CPU电源管理芯片8802,电源驱动芯片9605。
PCI 时钟直接进桥了,诊断卡灯不亮,查不到图纸,我是新手,请大师们给点思路。

网友:
供电都不正常哪会有时钟复位,先修供电

网友:
CPU供电没有,先修供电

网友:
好吧,谢,开始也是先修供电,查来查去没查出原因。以为以为其它地方有问题,现在还是仔细再查CPU供电吧。

网友A:
amd 单桥主板时序内存-vdda-cpu-桥然后才是时钟复位。你前边cpu供电这个重要的都没有,时钟复位能出来就是见鬼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md 单桥主板时序内存-vdda-cpu-桥然后才是时钟复位。你前边cpu供电这个重要的都没有,时钟复位能出来就是 ...

,所以说我是新手撒,还得你们这些老师傅指点。这个板子在网上查了一下,有好几个和我这个一样的故障,但是都没有说明是哪点的问题。不过你的信号时序对我有很大的帮助。想问的是,所有的AMD单桥都是这个时序吗?可否简讲一下常用板子的时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所以说我是新手撒,还得你们这些老师傅指点。这个板子在网上查了一下,有好几个和我这个一样的故障 ...

主板时序,自己总结。有图纸的。你按着图纸推理一遍就行了。如果不会看图纸那我没招了

网友:
把供电修出来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