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图纸资料|点位图
求教iPhone6plus指纹可录入 按键不能主返回

楼主(2017-06-15):
iPhone6plus指纹可以录入 但是按键无反应。R0313 排线 按键 座子都已换 座子阻值正常 但是按键还是无反应 求教大神 这个怎么搞定 万分感谢
iPhone

网友:
测量HOM键是否有电压。

网友:
换个home键试下,看是不是home键坏了

网友:
直接座子上飞线到HOME键的开关上就行了。

网友:
换个指纹排线试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