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MSI 880GM-E41插电自动触发关不了机

楼主(2017-06-15):
故障主板:V星MSI 880GM-E41
故障显现:加电风扇转但是不触发开机,按开关可以正常开机进系统,软关机后屏幕黑了,风扇还是在转
  小白来发个贴,无什么技术含量,请大大们不要嘲笑,多多鼓励加分,小白都穷啊也为了论坛的验证做准备!
V星MSI 880GM-E41这个板子论坛一搜十几贴,问题多种多样,看来此主板坏得真不少。今天修到这个是上电风扇自动转,但是触发开机还是要按开关才能进系统,其他都正常,软关机后风扇也还在转,屏幕已经关闭!
拆机 测开关脚有3.3V,短接也能跳变,,直接翻了1片相同型号的主板把料板的BIOS 芯片直接换了,还是一样,
再把I/O换了过来,加电风扇不自动转了。短接PW可以正常关机,窃喜以为好了,再开无反应了,开关脚电压正常啊。拔掉电源插头,放电,第一次再开又可以触发,关机后再开还是一样,马上换了个新的杂牌单元再来测试,(开始用的还是航嘉400W的电源)结果关不了机了。一按开关就重启,一时搞不清状况了。不死心的在论坛搜了一圈这个问题,都说可能是网络唤醒惹的祸,果断进BIOS里把键盘,网络唤醒等全关闭了。这下终于可以正常关机了。在这里真是感谢迅维啊!
本人对芯片级维修还在学习当中,年轻时候没找个好师傅,现在老了,只能论坛里看看,百度看点视频自学习,没师傅教感觉好难学会!平时也只是换换板,换个电容之类的。这个IO我都焊了好久,写得不好请多体谅啊。有分的给点分谢谢!

网友A:
发完贴睡觉了。这手工还要多练练

网友B:
精拓F71889确实很容易坏,也碰到很多自动上电的换IO的。关机变重启是网络唤醒的问题,以前的板可以直接在BIOS里关闭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发完贴睡觉了。这手工还要多练练

,马上换了个新的杂牌单元再来测试,(航嘉400W的电源) 杂牌

网友D:
楼主,修的可以啊!!焊工可以!!!比我好多了!!

网友:
台式机 也开始维修了?

网友:
楼主是我们的前辈啊!

网友:
技术不错 学习一下

网友E:
台式机真修不明白  好难

网友:
引用 网友C:
,马上换了个新的杂牌单元再来测试,(航嘉400W的电源) 杂牌

太晚了 。眼睛胀疼,错字多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精拓F71889确实很容易坏,也碰到很多自动上电的换IO的。关机变重启是网络唤醒的问题,以前的板可以直接在BI ...

是啊.搞了一天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马上换了个新的杂牌单元再来测试,(航嘉400W的电源) 杂牌

平常维修测试是拿那个二手的航嘉电源,平常也没发现什么问题,抱着试试的心态才用杂牌的新电源测试!因为再好的电源也有老的时候嘛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台式机真修不明白  好难

:kaixin:只好自己慢慢学习,说真的没师傅教真的好难 ,我也是老了 也没时间机会去基地了

网友:
多谢各位大大赏的分!继续向你们学习

网友:
技术挺好的  加分学习了

网友:
楼主不错,刚开始学都有这个水平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修的可以啊!!焊工可以!!!比我好多了!!

多谢夸奖 还要多练习 速度不够快.

网友(2021-04-16):
焊工挺漂亮,我经常被师傅说我焊接丑不拉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