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70待机无3v 5V 通病正解

楼主(2017-06-15):
碰到一台Z470 待机无电压。线性5V 正常。14,27脚EN 才0.几V ,不正常。正应该为高电平5V

好了我复制2个链接都是论坛上其他兄弟发的贴。但是都没有正确解释毛病到底出在哪里。

帖子1:联想 z470 无3 5v 小通病
这个帖子其实算是强行修改电路。直接短接PR246 .也就是EN 的上拉电阻。直接强行短接,5V 直接就过来了。没有真正的找到毛病。

帖子2:联想Z470,去掉个电阻,直连就可以开机,算是通病

这兄弟,一开始也是学习帖子1的兄弟做法。不过后来他还是稍微的查了一下原因。发现拆掉Q6 机器就能正常工作了。就说Q6损坏引起的没有具体说明,没下文了

好了。我这里给大家分析一下上个图

这是个温控保护电路。那么只有Q6导通了 温控芯片7脚才能真正的控制EN 。那么在待机状态下+3v会有电压吗?。。是的聪明的兄弟看出来了。待机状态下+3v 不可能有电压。。+3v只有在开机状态下才由3VPCU 转换而来。如今+3VPCU 都无电压他怎么可能有电压,而且使Q6 导通呢。再看温控芯片的工作条件。需要在3脚有+3V 的时候才会正常工作。也就是说。如今不管是温控电路本身还是Q6 都不是处于工作状态。。那么只有一种可能Q6 损坏 不管Q6的3脚和2脚。或者3脚到1脚存在漏电的情况都会引起3脚电压被拉低。

好了。为了验证我的分析。我先拆掉Q6 。这个时候EN 有高电平了.待机也有了3V 5v了。这个时候再去测量 温控芯片的7脚或是Q6 的2脚还是处于低电平状态。那么我按下开机键。测量7脚电压为3.3V 测量Q6的2脚为3v.都处于正常工作状态。.好了。分析到这里已经很清楚了

不开机的罪魁祸首是Q6本身漏电。导致EN 被拉低。(是漏电不是直接短路),说了那么多。就是为了说明引起这个毛病的原因。现在大伙应该能明白了。我看论坛就只有2个这个帖子。而且都没有答案。或者解释引起的原因。我在这里发这个贴,是为了告诉大伙原因。以后这个通病就是更换Q6 或者直接拆除就行。这个帖子算是这个通病的最后一个帖子了,以后就不需要再发类似的帖子了

网友:
这种问题挺简单

网友:
遇到过,和这个故障不一样

网友:
楼主分析的非常不错。

网友:
不错的,图纸不是很全面啊

网友:
没3,5伏查到没开始信号要么就EC要么就温控引起,只要小心修都会修好

网友:
这种漏电而不是直接短路的故障不好检查,楼主分析透彻

网友:
修到过这种问题 导致en拉低  好像其他机器也会有这个问题

网友:
通病,遇到的少呀

网友:
别人说了就很简单,没有说出来的时候简单吗?

网友:
楼主分析的非常不错

网友:
收藏了。留着备用。感谢楼主哈。

网友:
经常碰到无缘无故的毛病 搞不懂哪里出问题 直接连就正常用

网友:
LZ分析的不错,谢谢分享,加分

网友:
分析的很到位,

网友:
分析不错,个人感觉Q6有点多余。。。

网友:
看着简单但好多东西操作起来就不简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