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16):
COMS跳线正常晶振起振,南桥coms储存正常工作,待机电压一切ok,pcl-e插槽电压3.3v有,结果判定lo挂了
不触发

网友A:
是台式机吗?
バ幸福De右岸
说io的一般是台式机,笔记本一般都说ec
详情
天意wx
这个应该是台式机
详情
天意wx
这个应该是台式机
详情

网友:
网站改革的弊端很大啊,灌水是少了水贴多了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台式机吗?
这个应该是台式机

网友:
移动到主板维修板块了 下次楼主可以对应发布

网友:
看了半天才明白天原来是台式机

网友:
台式机 还是笔记本

网友:
台式机和笔记本的工作原理都差不多 维修方法也是一样的

网友:
台式机的主板吧很多CRT电路都到IO芯片的

网友:
电池没点好像也有这种情况

网友:
哎 FU了你·· 一口气 楼主说的吧

网友:
那有没有换IO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台式机吗?
说io的一般是台式机,笔记本一般都说ec

网友:
换IO换IO换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