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的固件可以用编程器备份吗?

楼主(2017-06-16):
店里生意越来越差了,打算利用空余时间学习学习修理硬盘。
问个小白的问题哦,硬盘的固件,可以用编程器读出来吗?比如升级估计啥的可以用编程器·刷进去吗?
看了很多发的文章,都需要软件备份出来,在回写。
软件读不出数据,是不是就完蛋了。

网友A:
带ROM芯片的可以用编程器直接读写,不带ROM芯片的,要用软件来实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带ROM芯片的可以用编程器直接读写,不带ROM芯片的,要用软件来实现

哦,我看一些人说,这个硬盘的固件分2部分·一部分在硬盘里,一部分在ROM·8脚的25芯片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我看一些人说,这个硬盘的固件分2部分·一部分在硬盘里,一部分在ROM·8脚的25芯片里

硬盘的所有固件是这样的,只不过固件是必须软件来操作读取的,而ROM是在板子上的

网友:
买个pc3000或者mrt编程器就可以:

网友:
编程器是不行的,修硬盘就要有专用工具,,编程器只能读写ROM,但有的盘ROM也不是独立的芯片

网友:
编程器肯定是不的了, 要专业工具才行, 不过有些可以备份下硬盘的ROM资料.

网友:
用普通编程器是备份不了固件的

网友C:
编程器能备份的只是一个引导数据,也叫rom,里面存放一些重要文件,但另一部分是放碟片上的,所以编程器是读不了完整的固件的...

网友D:
电路板带ROM芯片的可以用编程器读写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路板带ROM芯片的可以用编程器读写

谢谢·拿了一个盘做实验·可以正常工作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编程器能备份的只是一个引导数据,也叫rom,里面存放一些重要文件,但另一部分是放碟片上的,所以编程器是读不 ...

我用2个硬盘·板号一样的·ROM·版本不一样的·做实验·2个ROM对换··咔咔像·原机器ROM·刷写到另一块盘·可以正常工作·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用2个硬盘·板号一样的·ROM·版本不一样的·做实验·2个ROM对换··咔咔像·原机器ROM·刷写到另一块 ...

你都丑到拖网速了,,,,所以卡卡响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都丑到拖网速了,,,,所以卡卡响是正常的...

闲着也是闲着·泽等玩被·呵呵

网友E:
编程只能将硬盘板子上的那个BIOS芯片里的数据读出来,那个最多只有几百K吧,其它的如磁头地图、P表、G表是全写在硬盘盘片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编程只能将硬盘板子上的那个BIOS芯片里的数据读出来,那个最多只有几百K吧,其它的如磁头地图、P表、G表是 ...

这样啊·那换了个BIOS·也能读出数据认盘.只是·坏道表啥的都在原来的盘里面了·要是想修盘.这样搞不成·还得自校准

网友:
可以的 我就是这样备份的

网友:
硬盘经常是认不了盘,换BIOS数据可以解决吗?

网友:
现在很多硬盘的固件保存在盘片上的,用编程器备份不了的

网友:
硬盘的ROM且板上带有ROM芯片的才可以用编程器来备份,固件只能通过专用软件来读取保存

网友:
你的感念混淆了 。固件是固件 ROM是ROM .。不是一个东西。。。用编程器值能备份R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