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下关于intel原厂主板dh61h0独显能亮集显不亮的问题

楼主(2017-06-16):
DH61HO主角,。

问题。亮独显集显不亮。

思路先软后硬。BIOS刷,故障一样。

那就是接口电路问题了。

rgb123对地84正常  13 14行场对地600多正常。

触发无集显输出。

直接示波器测量2个行场信号,发现其中一个有波。其中一个无波、(正确波形好板对比。)此波并不是一上电就有的,而是全板复位正常后跑码过内存之后波形才会出来。

跑线发现由2个小5脚芯片t32g丝印代码控制的,12脚应该是驱动脚,也就是有波形的,3脚接地,4脚输出,5脚vcc4.5v左右。

为了准确测试。直接2个五脚芯片对换位置(对换法),发现原来没出波那个已经出来,另外一个已经不出了。断定此5脚t32g芯片损坏
找遍全板无此相同5脚芯片。于是直接用了个0欧电阻1脚飞4脚。

触发,久违的logo出来了

顺便求一张铭瑄ms-h81m全固板的BIOS。。。。

网友:
思路清晰!判断准确!维修方法值得学习!

网友:
铭瑄的官网有BIOS下载的

网友:
思路清晰   可以

网友A:
可以直接秒的,打值,供电,换控制芯片,干桥。一套下来,不行就扔了

网友:
有波真好  修的好快

网友:
t32g是不是 esd 元件哦

网友:
思路清晰,有示波器就是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直接秒的,打值,供电,换控制芯片,干桥。一套下来,不行就扔了

打值打不出来,全是一样,供电都有,万用表打不出来。迫不得已别干桥

网友:
LZ思路清晰,加分,这个故障没有示波器还真不好判断

网友:
维修思路讲解详细
感谢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只有一个显示接口很麻烦,再多个DVI或HDMI接口就容易判断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