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LENOVO U430P DOS BIOS 是怎么刷的!

楼主(2017-06-16):
这个在DOS下刷机的是怎么操作的啊,是解压后放在U盘里就可以了吗,还是怎么用啊

网友A:
下载后面一个直接在系统下执行更新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载后面一个直接在系统下执行更新操作

后面这个不行啊报错刷不了the version of ROM file is the same as that of BIOS

网友:
你们刷过bios咩怎样会这样问,拿个编程器刷啊

网友:
还没遇到过

网友:
dos下运行命令找到文件 回车

网友:
我也没有哪样涮过

网友:
我也没有哪样刷过

网友:
编程器几分钟就好了啊

网友:
DOS刷有风险,还是编程器安全些

网友:
解压后用编程器刷。

网友:
在DOS环境下刷写,建义用编程器刷

网友:
我重来没有这样干过

网友B:
在DOS下运行 BIOS升级程序

也可以找刷写的版本 编程器刷写

网友:
学习一下,以后用的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DOS下运行 BIOS升级程序

也可以找刷写的版本 编程器刷写

我把他放在U盘里,按F12 进U盘启动什么也没有

网友:
希望论坛可以出个这个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