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22LED显示器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7-06-16):
接一同行机器,看到字母像是杂牌的机器,故障不开机,拆机取出驱动板上电测量各相关供电都正常,而且晶振也正常起振,说明机器已经工作了,再测量开关按键处没有开机电压为0V,但是测量驱动板开关排线位置有3.3V的电压,用镊子短接一上,直接开机了,说明断线了,经过仔细观察发现了断点,直接飞线用胶棒固定,开关机一切正常!有时小问题很容易让人忽略!

网友:
像这种故障第一就应该先看开关。

网友:
修机器细心是很重要的

网友:
外置适配器的。

网友A:
开关使用频率高,难免用力过大按断线路板走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关使用频率高,难免用力过大按断线路板走线。

我用显示器,从来不按开关,关了电脑,断电就行。

网友:
楼主,修的不错,,有图有理有根据!赞一个!